pcb电气外形尺寸

楼主(2010-06-10):
大家好,麻烦请教下大家,我用的protel dxp绘制pcb时,在pcb原理图编辑器keep out layer中画好了一个矩形框,就是板子的电气外形尺寸。mechanical中没有画板子的机械尺寸。然后加载网络表后让元件自动布局,但是自动布局后所有的元件封装并没有在之前定义的电气外形尺寸框内,而是跑到了框外。是怎么回事?
另,pcb中填充(fill)和敷铜(polygon plane)的区别是什么?填充是用来干什么的?
本人第一次照着书本自学pcb,周围没有能够请教的人,大家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A:
建议尽量少用自动布局,FILL和POLYGON PLANE都是在需要的地方敷铜,FILL只能敷矩形的,POLYGON PLANE可以敷任何形状的,这个就是区别,当然FILL和POLYGON PLANE也可以用来敷别的,不只限制敷铜,用多了自然明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先要元件自动布局,然后再手动调整,是不是这样?还有自动布局后元件跑到了板框外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板框用的是禁止布线层keep out layer  不是机械层 2个颜色差不多 但是属性不一样的 虽然DXP自动布局功能强大 但是不建议 手动布局最好 还可以熟悉模块知识  pcb中填充(fill)和敷铜(polygon plane)的区别? 在工厂里面都是用的fill填充,polygon plane太不方便了,要一次性铺好才行,并且有小洞洞似的。

楼主:
还有再问下大家,如果我买了个元件,库里面没有封装,那么我就要自己做封装,是用千分尺测量引脚间距再画封装吗?画封装时你们一般是用mm单位还是mil单位,但是我觉得mm(公制)单位方便些

楼主:
还有如果是贴片元件的话,不知封装怎么个弄发?谢谢

楼主:
初次学pcb,问题有点多,大家多包涵

网友C:
如果找不到现成的封装的话,都要用游标卡尺先量一量尺寸再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