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接上步进电机后mega16总是复位?

楼主(2010-06-10):
我用的是mega16单片机,运行的程序有些复杂,其中包括输出PWM波控制步进电机工作的功能,在没有接步进电机时利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pwm的调频都没有问题,可是一接上步进电机,只工作了十几秒钟,电机就会停掉,串口接收的数据全为零,我觉得是它自己复位了,我用的是外部看门狗芯片检查输出管脚并没有拉低电平使单片机复位,那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两天我琢磨的很痛苦呀,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将单片机直接接步进电机了?

网友C:
先把电源分开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是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