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xx的串口波特率最大可以到多mbps呀?

楼主(2010-06-10):
我看nxp的uart可以到5mbps,lpc23xx如果用ttl电平理论可以到多少mbps,距离只有10cm

网友A:
NXP的芯片计算UART波特率时都有计算公式,您根据那个公式算出来最大是多少就是多少了。

网友B:
我是使用LPC2214的处理器,4分频,串口通信一般是使用115200,而使用片上自带ISP功能时,要使用57600,而且是USB转串口的,但是比较稳定

网友C:
距离只有10cm,如果PCB走线附近没有什么干扰,可以到最高的5Mbps

网友D:
Fdiv = ( Fpclk / 16 ) / baudrate ; /*baud rate */

fdiv最小为1,fpclk的最大速度是80mhz,理论最大是5mbps了。那就是看cpu的主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