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式按键的原理

楼主(2010-06-11):
这是我公司开发的消毒柜的触摸按键模块 我是刚来的工作的应届毕业生 谁能解答下这个的原理

网友A:
人体电容的范围多少我不是太清楚,从电路的功能来说,当人用手指触摸两个点阻中间联接点的时候相当于人体电容接上,这样就改变了两个1M+104组成的阻容滤波的 RC时间常数,会导致AD这点的电压下降,通过MCU的AD转换得到的值供程序判断是否人体电容接上。

楼主:
那PWM输入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那2个4148开关二极管

网友A:
赫赫,PWM自己看看书是什么东东,然后动手做个试验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我不是老师,不太会讲,二级管嘛,我估计你们是用来做保护的,不过我建议你们改称ESD 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