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对无线收发模块很有了解

楼主(2010-06-11):
我现在正在查这方面的资料,比较迷茫,还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灰常感谢。大约传输距离在4,500米左右,功耗比较低的,体积比较小的。性能比较好的。期待ING

楼主:
最好是无线收发芯片吧,这样好点,模块都是人家做好的。呵呵呵。。

楼主:
2楼兄台,咋了么?我不是很了解,我哪里说错了,你直接说好吧

楼主:
那都是相对的,我又没绝对的说呵呵。。

网友A:
感觉距离太远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模块

楼主:
400米左右的呢?

楼主:
以前就近距离接触过nRF905,这个的传输距离好像也有400米以上。不过不知道这种收发芯片是不是已经很古老了?

网友B:
LZ看看NRF2401,我也想玩玩。

网友B:
cc1020,si4432,adf7021,不过都没用过。

网友C:
传输距离不够可以加功放啊,和芯片关系不是特别大吧。CC的芯片也不错啊。

网友D:
呵呵,好像不少模块是可以有几百米的。。。
但是,前提是空阔没有障碍物。。。。

网友E:
2401在1000米内还可以,肯定到不了4500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400到500米之间吧

看来不少人理解为4500米啊。。

4500的距离是已经非法了,不允许的吧。。。。

楼主:
:L,我的错,电工的理解能力很是脱俗呵呵。。。。400—500之间

楼主:
意思现在所说的距离都是没有障碍物的?????晕,那要是加上障碍物呢?还能传多远呢?

楼主:
谁知道现在技术上在我国啊呵呵。。。433M的传送400—500之间的这样的比较成熟的,而且比较容易买到货的芯片有几个呢?
我今天查了下,知道有ADI,TI,SI的,这些都是国外的,而且好像TI的CC系列的用的比较多些,ADI,SI的好像用的不多吧。还查到像台企貌似也有几家做无线收发芯片的,不知怎样?

楼主:
jeffvuo兄台,功放人家不是集成到收发芯片里了吗?难道你的意思是外加,这样可以做到传输距离远吗?

楼主:
不知道那个无线收发芯片的数据传输速率的大小对工作效率影响大吗?这个参数怎么考虑好呢?

网友F:
WIFI:Wi-Fi 热点是通过在互联网连接上安装访问点来创建的。这个访问点将无线信号通过短程进行传输 - Wi-Fi的半径则可达300英尺左右约合100米,最近,由Vivato公司推出的一款新型交换机。据悉,该款产品能够把目前Wi-Fi无线网络300英尺接近100米的通信距离扩大到4英里(约6.5公里)。无线网络的接收灵敏度非常重要,例如,发射端的发射能量为 100mW 或 20dBm 时,如果 11Mb 速率下接收灵敏度为- 83dBm ,理论上传输的无遮挡视距为 15Km ,而接收灵敏度为- 77dBm 时,理论上传输的无遮挡视距仅为 15Km 的一半( 7.5Km ),或者相当于发射端能量减少了 1/4 ,既相当于 25mW ,或 14dBm 。
ZigBee:近距离。传输范围一般介于10~100 m 之间,在增加RF 发射功率后,亦可增加到1~3 km。这指的是相邻节点间的距离。如果通过路由和节点间通信的接力,传输距离将可以更远。
蓝牙:当前,蓝牙的有效传输距离为10米(约 30英尺),而蓝牙4.0的有效传输距离可达到60米(约200英尺)。
433Mhz:暂缺

网友G:
直接用无线通信方案。

网友H:
SI4432, B1版的传输距离比较远
不过,你的4,500米,肯定得加PA了

网友I:
考虑一下现在比较成熟的GSM网,利用短信方式。在距离上和抗干扰上都没有问题,更重要的功耗低,体积小。

网友D:
用Gsm可能比较好。无线模块有障碍物,距离不好说,因为情况太复杂了

楼主:
GSM.GPRS做远程传输的时候肯定可以的,但是作为距离不是很远,就几百米用这个,是不是浪费呢?

网友J:
一直想对无线方面做个了解,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K:
400-500m
很多芯片都可以的,最好用窄带的芯片
至于功耗低,体积小,这个就不好说了,要看你具体要求,CC1020 ,ADI7021都可以

楼主:
22楼,一旦加了PA,功耗肯定又上去了。没有意义了吧

楼主:
现在改一下距离,200-300.米,主要是在室内,会有很多障碍物的呀。那样就很难传输了不是吗

楼主:
窄带的芯片啥概念?

楼主:
咋没有人很好的说说呢?好纳闷,是因为这个问题很幼稚,不屑于说,还是因为其他?

网友L:
关键你不说这个应用领域问题,
你要求距离远,说了个400——500m
功耗低,低到什么程度
是否需要休眠
还有就是个数据传输量的问题
距离和功耗一般情况下是成反比的
后面又换成在室内,那遮挡物多么?是否要穿过钢筋混凝土墙壁,
如果是的话,那就只能用400M了
遮挡是否可以用多布中继点解决

网友M:
任何1G以下的收发芯片都可用,法律规定10mW是上限,在该功率下配合适的天线并保持一定的工作高度,楼主的距离要求可以实现。相对的,选接收灵敏度较高的芯片更有保障些,没有充分设计能力和经验的话,购买成品模块更合适。

楼主:
春阳老前辈,1G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是在寻找好的方案吗?你说的10mW是上限,那要是加上功放,它不就增大了吗?怎么理解?

网友M:
在国内,433M段发射功率超出10mW即违法,抄表频段(470-510MHz)准许50mW,但仅供抄表使用。

网友N:
按理想距离来算的话,10db的功率也到不了4500米,楼主的要求太高了,目前还没见过这么牛的芯片。

网友O:
回复 网友N:

配合高增益天线,在空旷处是可以实现的(视距)
成功经验 EPR:10mW, sens:-15dBuV(0.15uV EMF) ,鞭状天线

如收发都改用30dB的高增益抛物线定向天线,那架高后最大可达到20Km(需保证用望远镜能看到对方天线)

单芯片模块的灵敏度大约是0dBuV吧,原则上配这种天线也能达到10km, 这是极限。

网友O:
成功经验 EPR:10mW, sens:-15dBuV(0.15uV EMF) ,鞭状天线,2.2km

网友P:
蚂蚁,那种灵敏度这些单芯片解决方案不可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