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ADC的采样率问题

楼主(2010-06-11):
目前在进行一个多通道ADC的选型,
一个是六通道的200KPS,转换时间4us,采样时间1us,那么在六通道顺序转换的时候单通道的采样率 = 1s/(4*6us)= 41.6KPS。 但是Throughout rate标着的 200kps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
另外一个是八通道的100KPS,转换时间4us,采样时间4us,那么单通道的采样率 = 1s/(4*8us) = 31.2KPS,那么它标定的fsample(max)= 100kps,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AD应该来说 性能是差不多的,虽然另外一个是200kps,。一个是100kps,但是性能绝对不是二倍的关系,希望大家能给指导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啦!

楼主:
各个厂家的标定的数据应该是不一样的标准吧!

楼主:
为啥感觉每次我发完帖子之后都没有人给回复呢:'(,我的问题是不是问法有问题啊??

网友A:
200k应该是单通道的采样速率
1s/(1+4)us=200ks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通道工作的时候么?但是连续采样的过程中不是在转换的过程中,下一次采样已经开始了么?

网友B:
200ksps的意识是1秒完成200k个采样,跟通道数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计算的,可是按照这样计算的话,100KPS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C(2014-01-07):
也想问
多通道AD有的标明,如TI的THS1206,单通道最高采样率6MSPS,设置成双通道最高采样率3MSPS,设置成4通道1.5MSPS;
但最近看很多多通道AD说明书没提到这样的通道数与各通道采样率的反比关系,如AD的ADS5271、TI的TLC5510等,就说“最高采样率40MSPS”,这是不是说明,此类ADC各通道采样率就定了为“40MSPS”,是不可设置的,即多通道采集时,每通道都为“40MSPS”。
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