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从0x08005000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编译器用MDK,程序下到0x08005000地址,
如果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想正常运行程序,
除了设置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5000);
和编译器ROM1选择0x08005000,
还需要设置什么嘛?

网友A:
在0x8000000处要让PC指针运行到0x005000处,因为系统启动时PC是指向0x8000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