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模拟SPI

楼主(2010-06-11):
STM32 GPIO模拟SPI是不是不能用中断方式来驱动液晶

楼主:
我就是问一下   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不考虑STM32是否能实现,你打算怎么用中断方式来驱动液晶?

楼主:
定时中断或者查询中断

网友A:
请说详细些,用中断做什么?

网友B:
只能说是定时中断里面调用液晶驱动吧. 可以用GPIO模拟SPI或SPI驱动液晶.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C(2010-07-13):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中断里面呢

网友D:
那么多SPI还不够用?

网友E(2011-08-28):
可以吗?没有试过

网友F(2014-04-23):
请问一下,两个SPI是否可以共用一个时钟来实现两个spi的同步?或者如何实现两个spi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