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请教个问题(困惑了我几天了)

楼主(2010-06-11):
当PORT端口分别输入高电平 低电平  高阻状态时,

L1 L2风别对应什么状态?

谢谢了 ~~

网友A:
port        L1         L2
低      高阻      高
高       高       高阻
高阻     高阻     高阻

网友B:
L1和L2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图中没有表示清楚,所以没办法说。
如果L1和L2经适当的负载电阻接地,那么输入高电平时L1高,L2低;输入低电平时L1低,L2高;输入高阻时L1和L2均高。

楼主:
是的,没有说明L1 L2的负载 所以 楼上两位回答的都正确
我有点疑问是:
当PORT输出高阻时,Q204的E极的5V为什么不能通过R218 R217 R216然后导通Q202呢?

说明:L1 L2接发光二极管后到地。

网友C:
我对四楼的问题也是很疑惑。所谓高阻态就是输入输出电阻非常大,相当于断开,如果把 PORT口看成断开的话,那么5V的电压经过R217、R218、R213、R214到地。那么Q202的Vbe的电压约等于2V可以使Q202导通了啊。忘高人指教

网友D:
改小R214,R218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为什么要用这种电路呢?
如果202/204中一个(或其相应电阻)
出问题时,
也同时会影响到另一个的输入状态.
风险比较高.
建议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