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控制寄存器OSCCON

楼主(2010-06-11):
P16F946单片机,可以选择内部晶振。使用的是OSCCON寄存器来选择。有个地方不明白,望指点一下,谢谢
OSCCON的bit<2:1>是HTS和LTS,拿HTS举例。
HFINTOSC 状态位(高频 — 8 MHz 到125 kHz)
1 = HFINTOSC稳定
0 = HFINTOSC不稳定
我使用的是内部8M晶振。此位是需要直接赋值1来代表HFINTOSC稳定吗。。但是我如果不赋1而清0的话,貌似程序也没什么问题啊。。请指教下关于此位。谢谢

网友A:
印象中:主要关系到那个内部RC的校准值是否被导入

楼主:
谢谢叶工。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下都需赋1,即把校准值导入?

网友B:
状态位,只是给你读的,不是用来赋值的。1代表已稳定,0代表未稳定。校准值写在OSCCON里面。

楼主:
谢谢。只是状态位而已?pdf没有说明白。我理解错了。。。。但是我赋1后发现貌似也行啊

网友C:
新片子校正值好象不是用管的吧,程序自动会处理.我用的PICC960

网友D:
PIC16F946用的人还蛮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