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钳位保护 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0-06-11):
AD的钳位保护 哪个比较好?
运放输出端有可能大于3.3V,而CPU的AD引脚是3.3V的。
所以嵌位一下,怎么样比较好?(可不可以不进行嵌位,因为已经有限流电阻了)

网友A:
都不怎么好。

图1的运放输出再串联一个电阻,反馈接这个电阻的后面,这样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吗?

另外,反馈 接电阻后与直接接运放输出有什么区别吗?
似乎对放大的倍数没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B:
你的LM358是多少V供电的,如果和AD是一样的电源就不需要钳位了

网友C:
第一个最好不要用
第二个还可以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电阻实际上是很小的电阻的10R,或者是51R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运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估计得AWEY老师来讲讲了

楼主:
LM358是5V供电,CPU是3.3V的。

网友D:
发完之后突然明白一些了,后面的箝位二极管的电压管压降是0.7V前端的这个电阻就可以很好的给箝位二极管限流了,使得电压在超过3V的时候,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被电阻限制的很小,而不是很大的电流!个人观点!

楼主:
我记得运放本身就有保护的。

一直在想可不可以不要嵌位?只是通过限流电阻接到单片机的AD引脚。?

网友B:
LM358是5V供电,CPU是3.3V的。
引用 楼主:

没必要用二极管,你RC滤波串了一个10K电阻就行了。AD输入的都有保护二极管的。

楼主:
那我就不用二极管钳位了。
呵呵
省掉两个二极管。
谢谢,指点!

网友E:
358满幅输出好像才4v

网友F:
个人感觉加那个二极管就是画蛇添足,其实前段的RC加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心里没底,才加二极管。看来加限流电阻就够了

网友G:
如果运放没有负电压输出,可以用运放嵌位。方法是:

将一只二极管的阳极接到该运放输出,阴极接反相端,同时,同相端接一个嵌位电压,如3.0V。这样,只要将运放的反相端接到图1的ad0点上就能起到保护作用了。

这个电路,平时二极管是反偏的(比较器状态),进入嵌位状态时,转入正偏,并保持反相端的电压等于同相端的设定电压(跟随器状态)。实际上,它相当于一个精密稳定管。

网友G:
特别是有空闲运放没用时,更可使用此法。

网友H(2016-10-15):
引用 楼主:
心里没底,才加二极管。看来加限流电阻就够了

想知道为什么RC滤波中,增大R就可以限制输入电压了?增大R难道不会使得检测电压失真吗?AD内部记得不是输入阻抗无穷大的,是有一个采样电阻的。

网友I(2017-10-11):
引用 网友G:
如果运放没有负电压输出,可以用运放嵌位。方法是:

将一只二极管的阳极接到该运放输出,阴极接反相端,同 ...

请版主给个图,解释下,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为什么RC滤波中,增大R就可以限制输入电压了?增大R难道不会使得检测电压失真吗?AD内部记得不是输 ...

这个R,是起分压作用吗?增大R,导致分压增大?

网友K:
AD输入,为了安全都建议串个10K以上的电阻的。AD输入电阻很大对AD值没有影响,那可以有很好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