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调节电压范围

楼主(2010-06-11):
看到人家的线性电源调节电压输出范围可以做到超宽,请问开关电源比喻说基准36V,能做到正负偏18V已经算是很好了!可以这样说么?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调节范围比线性电源小。
不过,18~54V仅三倍,还是可以做到,仔细设计的话还可以更大一些。

楼主:
班竹认为,在设计上面要从那几方面入手,主变?环路?可否指点一个大方向?谢谢

网友A:
使输出调整范围尽量大,各种拓扑的措施不尽相同。
反激电流不连续变换器比较容易做到宽范围输出。对反激电流不连续变换器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反馈回路,在功率管导通脉冲宽度很小时仍能保持稳定。对正激变换器和半桥全桥变换器来说,输出滤波电感要够大,避免出现输出电流不连续现像。
某些控制芯片输出的控制信号脉冲有最小宽度,例如UC3842,小于此宽度立即为零,这样的控制芯片难以输出很低的电压。某些控制芯片没有这个最小宽度,输出的脉冲可以非常窄,例如TL494,这样的芯片有助于输出很低的电压。

网友A:
采用全桥移相工作方式,输出可以做得非常低,甚至到零。
但电路较复杂,控制芯片很贵。

网友B:
用sepic电路结构可以做的很宽。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原理,应该决定了输出范围的最大限度,目前新的DC/DC的控制方法可以将范围扩大,但是还是没有线性的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