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易差分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电路如图所示,V1、R5、R6、R7取值只是凑个整数,可算得电流1A,R5电压差50mV,很明显仿真结果U2的值是不准确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1、为什么U2不准确?(仿真软件的问题?)
2、撤掉V1、R6,R7,运放输出端电压是多少?
稍后再上电路实测数据。

楼主:
撤掉V1、R6,R7,实测运放输出端电压1x~2xmV,这和R1、R2、R3、R4有关吗?

网友A: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
输入的共模电压基本是0V,所以输出不对

网友B:
你的4V没地阿

网友C:
看到这种东西就有点头痛:

Ur5的上端是正,下端是负.

看看电流回路
回路1:
V1----->R7----->R5上---->R5内部---->R5下----->R6---->V1
回路2:
Pin1----->R1----->R4----->R5--->R3---->R2-----GND

这两者都会影响电路的结果.

网友D:
是啊!4V输入都没接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么来分析的!输出不精确 和两端不工地有很大的关系,电流回路不是按平时那样分析的!

网友F:
试试双电源。。。。

网友G:
你用理想模型就能得到理想结果了.
估计仿真软件把失调电压也算进去了

楼主:
补充说明:图中U2是个电压表,内阻10M,相当于普通万用表。

楼主:
回9楼:LM358的Input offset voltage最大7mV
现实中没有理想运放,分析实际电路才是有用的。

网友H:
有点意思,置顶讨论。。

网友I:
图片左上方下载图标把想看的文字都挡住了。
当4V输入悬空时,假设运放正端电压是x,
则:
R5上方电压是1.5x/30+x,R5下方电压近似是1.5x/30+x-0.05。
流过R3/R4的电流应该相等,则:
((1.5x/30+x)-x)/1.5=(x-(1.5x/30+x-0.05))/1.5
x=0.5V
按道理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运放输出是1.0V
可以搭一个实际电路试试。

网友J:
有意思,继续:lol

网友K:
回答:
1、为什么U2不准确?  答: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2、撤掉V1、R6,R7,运放输出端电压是多少? 答: 运放输出端电压是0.35V

网友L:
u2是正确的,这个电路由于V1没有接地,反馈回路是靠5楼说的两个电流回路来使运放在线性状态。实际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约为(r5+r1+r2+r3+r4)/r5,所以输出就最大了,脱离线性状态。去掉V1,R6,R7后,运放实际应输出0V,由于单电源,最低也就零点几V了。如果把V4接地,就正常了。

楼主:
回答:
1、为什么U2不准确?  答: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2、撤掉V1、R6,R7,运放输出端电压是多少? 答: 运放输出端电压是0.35V
引用 网友K:

1、我也觉得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换成理想运放,模拟结果U2=0.05*20=1.000V

2、为什么是0.35V?

网友M:
我也照着弄了一个,环境multisim10

网友M:
我是这么理解它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1,将4、6点输入源进行等效,最后得到电压50mV,内阻近似50mohm的电压源。
2,设8点负载无穷大(这里是10Mohm),运放处于反馈时,利用虚短、虚断,列出方程,比如V4×30k/(30k+1.5k) = (V8-V6)×1.5k/(30k+1.5k) + V6   =》V8 = 20×(V4-V6) = 20×50mV = 1.0V

网友N:
学习学习,各位仿真用什么工具,PROTEL中有这种仿真功能么?

网友O:
这个运放的增益是多少?难道是(r6+r1+r2+r3+r4)/r6 =~1260000?这个也太大了.....哪位能指点我呢?谢拉~

网友L:
楼上,确实是我算错了。上面各位分析的不错,实际差分放大倍数是20。惭愧了。

网友O:
哦,原来这样,的确分析的不错....不过你的差分放大倍数20是怎么得到的呢?受教了!

网友F:
看来仿真设置有问题,就是放大20倍。回帖那个仿真就很正常…

网友F:
这个帖,置酷了…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