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0右移一位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static int demoMajor = 0;
static int MAX_BUF_LEN=1024;
static char drv_buf[1024];
static int WRI_LENGTH=0;
/*************************************************************************************/
/*逆序排列缓冲区数据*/
static void do_write(void)
{
int i;
int len = WRI_LENGTH;
int mid = len>>1;
char tmp;
for(i = 0; i < mid; i++,len--){
  tmp = drv_buf[len-1];
  drv_buf[len-1] = drv_buf[i];
  drv_buf[i] = tmp;
}
}

这里的int mid = len>>1;
len是0啊,怎么回事,请懂的兄弟们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
搜索一下static int WRI_LENGTH
看看在别的地方是不是被改写了先,完了才执行你列的这个函数。。。。

网友B:
不是有len--吗

网友C:
len--会把len变成很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