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耦合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11):
设计的音频接收电路原理是这样的:首先经过1个两阶LC分立器件搭建的滤波电路,再接到LNA输入端,经过LNA输出后再经过两阶的LC滤波电路;
  测试的LC滤波电路特性没有问题的。之前产品的电感是贴片的,没有问题,后来为节省成本,换成色环电感,结果问题出来了,有不少产品在没有信号的时候,LNA输出一个很强的振荡,怀疑是电感之间耦合形成LNA放大电路的正反馈,从而引起振荡。将前级的色环电感(站立焊接)两个引脚颠倒重新焊接,振荡消失了。因此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对电感知识不是很熟悉,现在仍有疑问:
1、之前所用贴片电感不带屏蔽,为何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2、上边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达人帮分析下。

楼主:
好像坛子里有人告诉我:
LNA一般是单级放大器,即使使用反馈也不会自激的。

是这样的吗?

楼主:
问题太弱?为何没人回复呢?

网友A:
我最初调试高频电路时,曾经发现一个谐振电容(插件)将其转九十度安装后灵敏一下子就提高相当多。从此意识到布板对高频来说至关重要。
贴片元件体积小,对附近的元件来说,耦合面就小,影响可能不是太大,当然,布板不恰当时仍然有可能出现影响。

楼主:
对 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同名端同向的话,正反馈引起振荡;反向的话,减弱了输入信号,又会降低灵敏度。而垂直布局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