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外壳接地后,坏了超多。

楼主(2010-06-11):
32.768KHZ的圆柱形晶振外壳接地后,不良品很高,一般的表现是不起振。过后再用铬铁加热一下晶振,又可以恢复正常。是否是加热的温度太高,损坏了晶振。晶振外壳不接地,改用黄胶固定是否可行?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呵呵,是焊接造成的

网友B:
太业余了吧?内部填充物熔点200度,不知道吗?

网友C:
这种晶振过波峰炉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晶振对在温度方面....
这段时间遇到晶振有问题,
一直和供应商吵架中,
坏品
一受热后,
下次不知什么时候才坏.
供应商老复制不出来.

网友E:
体积越小,外壳被加热就越容易坏。

网友F: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32.768的圆柱晶振CFS206,有时振不起来,用烙铁烫烫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以前量产的2000套板子,没有一个是振不起来的。
就最近5月份做的500套,600套,中间都有这个问题!刚开始振不了,多试几遍就好了!客户都不敢用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受教了。现在改用热熔胶来固定晶振那苗条的身体。

网友G:
我们一直也是这样焊的,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H:
不接地也可以啊,干嘛一定要接地?

网友I:
好像都没要求要接地的

网友J:
没那么邪门,我们的晶振一直这样焊,不过是直接过回流焊的。

网友K:
高温导致内部粘接剂失效了。

楼主:
失效的晶振我拆开了5PCS,没有发现异常,也没有破裂。产品没装壳之前是好的,装好壳子后,就有坏机出机,一测试是晶振坏了。:'(:'(

网友L:
我们的也是晶振外壳接地的啊.
不是是4M的.
很少听说坏了这个东西啊.
....倒是如果没有接地.才很容易干扰死机呢.

网友M:
该问题一定要看厂家提供的晶体资料,有的晶体可以耐受无铅回流焊的高温,有的过波峰都不行,便宜没好货,耐温材料比较贵,寨厂舍不得用。

网友N:
电容选值多少?

网友O:
我也遇到过,后来用那个剪下的电阻脚焊接压住晶振,像主板上的晶振一样,后来好多了

网友P:
晶振不振:坏/没坏。加热之后OK,那就是没坏。
晶振:A.合金钢壳
B.晶片
C.银层
D.导电胶
E.支架引线
没坏,那么A,B,C都没问题
D/E:导电胶的附着如何未知?焊接是wave solder?那么这个晶振datasheet上面建议的温度曲线如何?

网友Q:
高温导致内部粘接剂失效了。内部有粘接剂??

网友P:
高温导致内部粘接剂失效了。内部有粘接剂??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胶

网友R:
谢谢,到论坛经常看一看,就是能长见识。

网友P:
楼主呢俺想知道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S: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时环境振动的太厉害也会使晶振不振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用黄胶水将晶振粘在电路板上。:D:D:D。全得依赖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T:
以前公司产品也遇到过此类问题,烫一烫,或者手离晶振近一点就起来了。
后来只是更换晶振后解决此问题,原因肯能绝缘不够,寄生电容过大造成震荡不稳定,还有接地问题,从辐射和EMI角度来讲,金属封壳的接地应该会有效。

网友U(2020-08-24):
最近同样被晶振困扰,高低温循环后 晶振不起振,排查后发现外壳上有电压。手动放电下电就好了,可以正常起振,有没有大神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