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问题

楼主(2010-06-11):
请教下  SD卡的序列号 就是CID寄存器的Processor Serial numbers(PSN)
(55:24)BIT  有办法修改吗?
CID解释说The CID register is 16 bytes long and contains a unique card identification number as shown in Table 3-9. It is
programmed during card manufacturing and cannot be changed by SD Card hosts. 也就是说不能通过主机改...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写得很清楚,只是SD卡出厂前会进行编程,之后用户无法通过SD的host端更改。除非你能拿到SD卡的内部资料,否则没办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