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一下,怎样用JFlashMM擦除一个烧写的程序?

楼主(2010-06-11):
本人初学arm,是个菜鸟,呵呵。
今天用magicarm270试验箱做了一个GPIO的输出控制实验,里边有一步使用JFlashMM 将flash.bin烧写到片外NOR FLASH,使用的命令是 jflashmm pxa270 flash.bin。这样使程序能脱机运行,整个程序运行成功了,但是他一直循环运行,我不知道怎么终止它运行,到现在一打开那个试验箱就运行那个程序,但是小弟实在是菜鸟,不知道怎么擦除,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怎么 用Jflashmm擦除这个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将程序擦除掉即可

网友B:
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

楼主:
各位大侠,要怎么擦除呢?:'(

网友C:
:lol到现在一打开那个试验箱就运行那个程序
不运行倒怪了

网友D:
找到那个出厂烧写的文件,用你烧GPIO控制实验的方法,把出厂要烧的文件烧进去就OK了……

网友D:
LZ是彻底的还没摸到门槛啊,甚至连点逻辑思想都没有,
整个系统一上电就从flash的0地址开始执行,你把文件烧到flash里,每次上电当然都要执行了,掉电后flash里的内容又不会丢失
既然如上面所说,那么你想让那个程序停下来的方法就有很多了,要么就是恢复到出厂时的文件去,要么就是全擦了,要么就是你自己在程序上加点什么内容,比如按下按键的时候,停止控制GPIO等等
这关键要看,你所谓的停下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
LZ是彻底的还没摸到门槛啊,甚至连点逻辑思想都没有,
整个系统一上电就从flash的0地址开始执行,你把文件烧到flash里,每次上电当然都要执行了,掉电后flash里的内容又不会丢失
既然如上面所说,那么你想让那个程序 ...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终止程序就是让这个程序终止运行,好接下来做别的实验,现在一启动试验箱就运行原来那个程序,根本无法做其他实验。本人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低级,还希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你在这幸灾乐祸呐,可愁死小弟了:Q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可没用过你的那个箱子,当然也就不知道你怎么做下个实验,不过要是这个箱子在我手里,就是还是像你做GPIO控制实验一样做下一个实验,根本不必管它上电运行什么程序,反正你每个实验都要烧写到FLASH的0地址开始的,其实这些实验根本没必要烧写到FLASH里去做,烧到SDRAM就足够你看现象了,
人家是有实验指导书的吧,一步一步的按照人家的指导做吧,实在不行就打电话过去问吧=。=

网友E:
连接好下载线,打开你烧写程序的那个软件,在菜单栏中找到“擦除Flash”或“eraser”或相关的选项,然后单击鼠标右键,进度条走完,FLASH里面的程序也就"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Jflashmm烧写的程序,这个软件没法直接打开,打开之后是输入cmd运行后的那个框框,当时烧写程序时使用的命令是 jflashmm pxa270  flash.bin,但是要怎样才能擦除啊?

网友D:
LZ要好好理解下什么是烧写了,要看透本质
首先,你那个flash.BIN文件里是什么内容?无非就是一堆0和1的组合
那么什么是烧写什么是擦除啊
擦除就是将flash里的所有内容都写成全1或者全0,
那么也就可以通过向flash里烧写一个全1或者全0 的文件实现擦除了
当然这是最不是办法的办法,
而且实现起来也不容易,首先BIN文件是有格式,
就说到这,LZ自己百度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能不能直接告诉我擦除的方法啊?:'(

网友D:
别擦了,继续做下一个实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做下一个实验也可以,可是我试验箱上有一个液晶显示屏,装有winCE系统,自从烧写上那个程序后,液晶屏就不能显示了。该怎么办?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光盘上找原厂提供的,出厂时烧写的文件,烧进去吧,
我相信人家提供的指导手册里应该有写,仔细的看看吧,不要一出问题,就停下,自己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了,我刚开始学,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楚,呵呵,我在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