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头自攻螺丝,滑丝了,十字头完全磨掉了。

楼主(2010-06-11):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取出来?

网友A:
攻在什么材料上?一般自攻钉就攻木材和塑料,很难搞花十字头的吧?
我处理过类似的,自磨一个锋利的一字起子,宽度和十字头宽度差不多……固定好起子,用锤子砸几下,砸成一字头;然后按紧,转动起子即可。如有滑牙预兆,表示你砸浅了,再狠一点砸深些……
如果不是沉头,那最好搞了,用老虎钳带齿圆弧孔夹住自攻钉,用力紧握一下,让齿吃进自攻钉,然后转动即可……

网友B:
如果是宫在塑料上,可以用烙铁头与其接触并加热,再用工具旋出!

网友C:
也可以用另一个长螺丝焊接在这个坏的螺钉上。就可以拧出来了

网友D:
哎,这个要是给我就好办

网友E:
LS专业拔螺丝

网友:
拿电动批或风批用力顶住螺丝直接轰。轰出来了就好,轰不出来过一会就会把头给磨掉,就没有螺丝的作用了:)

网友F:
这里强人太多了

楼主:
是攻塑料,不是沉头,但是头嵌在塑料壳里,钳子夹不到。
搞定一个,是用手电钻把头给钻掉,就可以打开外壳,露出螺丝杆,再用钳子扭出来。
很麻烦呀,这螺丝咋这么容易滑丝呢。

网友A:
还不是为了节省成本买廉价货……
我还拆过不少只拧出小半截的,其它的部分锈断了:lol

网友G:
不要买便宜货啊~
说穿了就是材料不行。连塑料都对付不了,那这是什么螺丝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孔太小太深了,但终究还是螺丝材料不行,否则只会拧断而不会拧掉头的。

PS:
一般十字头花了确实开一字槽最方便,但2楼的方法也只适合材料非常好的螺丝刀,太硬或者太软的螺丝刀可都是不能砸的:)

网友G:
至于工业上用的,都会用高强度内六角的黑螺丝,就算是12.9级的也不算贵。那个强度可就是刚刚的了,怎么都不可能拧掉头。

当然,工具也不能用便宜货,否则也是拧不断螺丝的:lol

网友H:
可以拧坏,就说明这个螺丝钉不是太硬,
找把硬度比它高的一字螺丝刀.
在它头上敲出个口来,
在边上,45度角(螺丝刀的延长线与直径成45度,螺丝刀与平面成45度)
敲转 开...

网友I:
记得以前在pcb上的螺丝也是头花了,最后用手电钻反转,给打磨掉了。再用钳子取出来了。很费劲

网友J:
这螺丝太水了~~~贪便宜的后果。

网友K:
还不是为了节省成本买廉价货……
:lol

网友L:
螺丝太差了,呵呵,ls的兄弟们方法都各有优点,顺便学习啦

网友M:
使用质量好的斜口钳,钳住边沿,一点一点的往外旋。
若是不怕受热变形的话,找个小的电动螺刀头,用功率较大的烙铁焊接到螺丝上。不是玩笑,我以前试过多次。

网友N:
如果是在木头或者金属上,吧用会喷火的打火机把螺丝头烫一下
如果是在金属上,那就拿电钻钻掉

网友N:
如果是在木头或者金属上,吧用会喷火的打火机把螺丝头烫一下,然后用斜口钳就可以拿掉
如果是在金属上,那就拿电钻钻掉

楼主:
我也想买好的呀,不知道哪里有买。我是机械盲。
其实螺丝这点成本比例真可以忽略。
这个螺丝我是买的长了点,14mm,所以容易滑丝。以前的11m螺丝就不会滑丝。
本来想长点的螺丝牢固点,呵呵。

楼主:
有没有精通机械的电工老兄发个启蒙贴,系统介绍下螺丝的材质、头型、购买注意事项等知识?
先行谢过了!

网友O:
其实吧,螺丝这点成本还真不能忽略的
我前几天买了几个纯铜的螺钉,买了几个塑料的,
那叫一个贵啊
哈哈哈
当然了如果一次性拧上去,永不再拆,质量次点没事,总拆的东西,还是用电好货吧,用钢的,不要用铁的

网友P:
螺丝非小事....

我一般看“产品”,第一眼就是去看它的的螺丝。

网友Q:
。。。。。。。。。。猴吃麻花蛮拧

网友R:
还算运气好,多少还有螺纹可拧,下次买点好螺丝。
以前我在钢板上打钻头, 卡了, 再打, 钻头被拧成没有罗圈线的油条了, 居然还没断,没办法, 用钜给钜平了。。。

网友S:
拿冲击桩把它打出来!!!

网友T:
如果用物理方法不行就用化学方法:lol

网友U:
高手颇多.膜拜

网友V:
用大的尖嘴钳,我试过的

网友W:
昨天买的笔记本锁,第一次拧就麻花了。假冒伪劣害死人啊。
P.S.以前见过我师父处理滑丝的螺丝,用电钻把螺丝帽打掉。

网友X:
我用二楼的方法开过硬盘:lol

楼主:
呵呵,31楼的师傅做法同我一样。

网友:
嘿嘿,价高的就真的了吗?以前我们公司用的铜螺杆,能用磁铁吸起来!@#¥:$用套筒用大力一拧就断,断口呈灰茫茫的沙状。

网友G:
铜螺杆本来强度就低,绝对的一拧就断。
毫无悬念。

网友Y:
有专用起断螺丝工具,套装的锥形螺纹,反向的
在断螺丝中心用小的钻头打一小孔,选合适的反螺纹拧就能退出断螺丝了
小心操作的话原来的螺孔还能使用,特别适合不能在其他地方打孔,那个螺孔还需使用的场合

楼主:
铜的能用磁铁吸呀?镀铜吧?呵呵。

楼上的工具哪有卖?请指教。

网友Y:
五金市场就有,在上海北京东路

楼主:
谢谢,淘宝上找到不少,最便宜的6块多,呵呵。

网友G:
呵呵,当当现在咋啥东西都卖了?

网友Z:
直接用老虎钳夹住螺丝头,夹紧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