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看球,认真思索

楼主(2010-06-11):
看你晕不晕
看你晕不晕

网友A:
:lol大叔的潜力沙发.

网友B:
我看到了无数个三角形

楼主:
看你晕不晕
看你晕不晕

俺正式定义为“二级陷门三角形”

明文a0,陷门1--a1,陷门2--b2.
或:明文a0,密钥1--a1,密钥2--a2.

密文有多种选择:
如:密文=(Y2-X2)-(N2-M2)=OC2-OA2=(a0+a1+a2)2-(a0+a1)2=(2*a0+2*a1+a2)*a2

可以看出这是4条非整数斜线的最简组合,其密文与明文a0,密钥a1,a2都有关。
由于明文a0一般很大(定义为世界上存储器的总容量),故a1,a2只能用穷举攻击方法。
即密文(公开可认为是常数)=f(a0,a1,a2),故为三元二次方程。求解几乎不可能。只有穷举一条路~~~

解密即已知密文和a1,a2求解明文a0
密文=(Y2-X2)-(N2-M2)=OC2-OA2=(a0+a1+a2)2-(a0+a1)2=(2*a0+2*a1+a2)*a2  -----加密公式

明文a0=((密文/a2)-(2*a1+a2))/2   -----解密公式

图示验证:a0=2,a1=1,a2=9
              X2=20,Y2=160,M2=29,N2=34

密文=(160-20)-(34-29)=140-5=135
或密文=(2*2+2*1+9)*9=15*9=135

解密(已知密文135,密钥1=1,密钥2=9):
明文a0=((135/9)-(2*1+9))/2=(15-11)/2=4/2=2

方法太多,主要是用四条非整数斜线X,Y,M,N瞎折腾~~~

假若:
密文=(Y2-X2)+(N2-M2)
密文=(Y2-X2)*(N2-M2)
又将如何???

注意四条线:X,Y,M,N

其中:X=(a02+b12)1/2=201/2=4.4721359549995793928183473374626...
        Y=(b12+OC2)1/2=1601/2=12.649110640673517327995574177731...
        M=(a02+OB2)1/2=291/2=5.3851648071345040312507104915403...
        N=(OA2+OB2)1/2=341/2=5.8309518948453004708741528775456...

特别注意:四条斜线各自的平方都必为整数!!!

它是“全球征婚”之依据~~~

http://blog.secdoctor.com/index.php?uid-475-action-spacelist

楼主:
晕!!!原稿丢了,在线推导,世界杯上半场没看听完的~~~

匠人和刘航那天折腾俺到半夜3点半,俺没兴趣推导~~~

这是最简单的四线组合,复杂的真不是人干的活~~~

楼主:
二级密钥a2的推导过程:

预习:
菜农奔甲子系列之“陷门三角密码”
菜农成功在三维陷门直角二边形上完成“染色…
陷门两边形直角坐标系简介

在二级陷门三角形中(复杂的可以是任意级数),一级陷门a1,二级陷门b2

一级陷门a1的作用是与明文a0组成短直角边(a0+a1)>=3
当(a0+a1)为奇数时,b1=(a0+a1)2/2 (整除2)
当(a0+a1)为偶数时,b1=((a0+a1)/2)2-1
故第1步给出陷门a1求出b1

第2步给出陷门b2求出密钥a2
当(b1+b2)为奇数时,OC=(b1+b2)2/2 (整除2)
当(b1+b2)为偶数时,OC=((b1+b2)/2)2-1
故第2步给出陷门b2求出OC

最后由OC=a0+a1+a2
故密钥a2=OC-(明文a0+密钥a1)

当扩展为N级陷门三角形后,密文=f(a0,a1,...an),次数至少在N次的级别~~~

看你晕不晕

看你晕不晕

网友C:
大叔,这个贴是发给我的大礼包?如是,我转到侃单片机去啦。放在水潭,怕被水淹啦?

网友C:
我帮你把主贴中的那张错图给删除了哦

网友C:
明文a0,陷门1--a1,陷门2--b2.
或:明文a0,密钥1--a1,密钥2--a2.
...
引用 楼主:

请确认一下:密钥2 到底是a2?还是b2 ?

楼主:
陷门是约束“勾股三角形”的,陷门1--a1约束小三角形,陷门2--b2约束大三角形

a1同时可称为一级密钥,a2是b2“陷门”出来的,a2为二级陷门b2的“二级密钥”

二级陷门三角密码的“伟大”就是绝无“密钥碰撞”,因为它的定义与“单向散列函数”相反。

任意长度的明文,在二级(陷门)密钥的作用下,都会发散为不知长度的密文,故绝无密钥碰撞发生

单向散列函数的定义:
任意长度的明文,在某一陷门的作用下,都会散列为固定长度的散列值及密文

网友C:
对HOT大叔三角算法的几点“质疑”:

1、HOT大叔的三角算法,本质上只是对称加密算法(加密和解密公用一个(组)密钥),我没有理解错吧?
以下是引用HOT的文字:

"密文=(Y2-X2)-(N2-M2)=OC2-OA2=(a0+a1+a2)2-(a0+a1)2=(2*a0+2*a1+a2)*a2  -----加密公式

明文a0=((密文/a2)-(2*a1+a2))/2   -----解密公式"

根据匠人这几天突击学来的皮毛,对称算法远不如非对称算法可靠(当然是指在同样的密钥长度下)。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密钥的传递环节,如何确保不被攻破?如果一旦密钥泄漏,岂不是相当于三角裤被人扒下一般,一览无余啦?

说到这里,提一下RSA算法,它是找两个满足一定规律的大质数A、B,然后根据一定运算方法后求得一个C。其中B和C作为公钥,由收信息者通过公开发布的方式传递给发送信息者,A和B由收信息者自己留着做解密用。

2、大凡一个好的加密算法,都是算法公开,密钥不公开(如果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则公钥可以公开,私钥不公开),也就是说,加密算法的可靠性,不是建立的对算法的保密上的。HOT大叔声称可以对XYMN四条边做不同的组合运算,以下是HOT大叔的文字:
"方法太多,主要是用四条非整数斜线X,Y,M,N瞎折腾~~~

假若:
密文=(Y2-X2)+(N2-M2)
密文=(Y2-X2)*(N2-M2)
又将如何???"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采用上述不同公式时,算法也已经跟着改变了,大叔是把保密机制建立在衍生算法的灵活变化的基础上吗?如果是这样是否意味着这个具体衍生算法不能够对外公开?

3、这个问题是紧跟这上个问题的,同样是利用这个三角形,因为对XYMN四条边做不同的组合运算,自然会衍生出很多算法来,从运算量上来,有的比较少,有的可能会很多。同样,不同的衍生算法获得的安全性可能也不一样(运算量大的,攻破时间也长)。

一个好的算法应该是正常加密、解密速度很快,而攻破速度很慢。两者之间相差越大,信息越安全。

那么大叔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分析,即:在相同密钥长度下,采用三角算法中不同的衍生算法,与其运算量和**难度(也就是能效比)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与其它同类的对称算法的对比性?

网友D:
不知道0A在哪里

网友D:
哦,知道了

网友E:
“看你晕不晕”   我承认我晕了

楼主:
匠人果然进步不小。

1、HOT大叔的三角算法,本质上只是对称加密算法(加密和解密公用一个(组)密钥),我没有理解错吧?
   传统即对称密码体系之特点,注意它由分为分组密码和序列密码两大类,前者用于民用,后者多用于外交和军事。
   前者算法一般都公开,后者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开。

2、大凡一个好的加密算法,都是算法公开,密钥不公开(如果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则公钥可以公开,私钥不公开),也就是说,加密算法的可靠性,不是建立的对算法的保密上的。
   首先密码算法必须公开。至于衍生主要像匠人所述,菜农现在还未选定一合理的四线组合。
至于匠人说的RSA公开密钥密码体系,实际它是建立在目前计算机水平分解大质数困难的前提下,它在量子计算机
时代将第1个作为牺牲品展现在世人面前。

3、这个问题是紧跟这上个问题的,同样是利用这个三角形,因为对XYMN四条边做不同的组合运算,自然会衍生出很多算法来,从运算量上来,有的比较少,有的可能会很多。同样,不同的衍生算法获得的安全性可能也不一样(运算量大的,攻破时间也长)。

实际与问题2等同。

现代密码体系(对称和非对称)的通病是密钥碰撞,也是最致命的通病所在,这都是密钥长度远远小于明文长度造成的。

“二级陷门三角形”在当今任何计算机上都是不能运行的,除非废除乘除乘方开方等“高级运算符”。
这就是我为何要定义“量子计算机密码体系运算模块架构”。

以后再聊~~~

网友F:
晕了,数学不好=。=,抽象不出来=。=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