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端口带电插拔为什么会损坏?

楼主(2010-06-11):
主要是PC的端口会损毁的原因,如何保护?

网友A:
那就别带电插拔,或者,用光电隔离

网友B:
如果pc端损坏应该是pc的rs232没有做防护,可以在pc的rs232上加个232隔离模块,好像博世有。

网友C:
快20年了,我经常热拔插RS232,目前未见损坏的。

网友D:
RS232主要是板间通信,做调试接口,带电热插拔多,所以主要防静电保护。同时由于RS232接口本身的一些特性,对外界的干扰比较敏感,因此对RS232芯片进行相应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E:
热插拔保护,Esd和瞬间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