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C高亮配置不见了

楼主(2010-06-11):
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打开后,配置就没了,如下图

求教怎么恢复!!!谢谢

网友A:
看看杀毒软件有无隔离了KEIL配置文件

网友B:
和我上次遇到的一样,重装吧,估计是你装了插件造成的,之前我装了中颖的插件就
和你出现的现象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