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哪一种型号能代替ATMEGA8

楼主(2010-06-11):
可重写FLASH,带EE,10BIT/AD(6路),PWM(2个),I/O >20个,FLASH=8K

网友A:
可以看看PIC18F24K20,

16k 自写flash,
768 RAM,
256 EEPROM,
25 IO,
10 通道 10bit ADC,
16MIPS 速度(64M外部晶体),
1.8 to 3.6V 电压,
8*8 单周期乘法器,
XLP超低功耗.

除了电压3.3V外,
别的都非常符合

网友A:
更便宜的有PIC16F883,

速度稍低5MIPS(20M主频)

楼主:
不错,看来做单片机的,不能只会一种单片机。我一直用51和AVR的,PIC还没有用过。不会玩的,不知道哪有短期培训的,最好在江苏。1-2天就应该可以了。只学习一下编译环境和工具的如何使用,简单的I/O操作等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请问LZ在江苏哪里?公司名字是什么?

网友A:
不错,看来做单片机的,不能只会一种单片机。我一直用51和AVR的,PIC还没有用过。不会玩的,不知道哪有短期培训的,最好在江苏。1-2天就应该可以了。只学习一下编译环境和工具的如何使用,简单的I/O操作等就应该可以 ...
引用 楼主:

只要真正地理解了单片机并且C基础好,从51或者AVR转到PIC,一两天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编译调试环境熟悉一下,

花个1天时间,

看看张明峰的书籍当中关于C的章节。

网友C:
看来avr完蛋了.货都供不上了。

我关注avr好多年了,一段时间都有点想不用pic的了.因为当时确实要贵点.

哈哈,现在看来**用pic也有好处.

avr不是技术不行,商业啊,商业.

货都没有,怎么玩啊.

用avr的今年看来是痛苦了.

网友B:
呵呵,看来LS也已经开始醒悟!

其实即使是价格,AVR相对MCHP也没有太多优势,真正有量的大客户,不管是AVR还是MCHP,都可以申请特价,最终的方案成本都差不多

网友D:
可以看看PIC18F24K20,

16k 自写flash,
768 RAM,
256 EEPROM,
25 IO,
10 通道 10bit ADC,
16MIPS 速度(64M外部晶体),
1.8 to 3.6V 电压,
8*8 单周期乘法器,
XLP超低功耗.

除了电压3.3V外,
别的都非常符合 ...
引用 网友A:

PWM呢

网友A:
一般都有PWM

网友E:
ATMEL连89s52,s51都涨价。。。。
狂晕。。。。

不知PIC有没有涨?(我量很少,基本没涨)

网友F:
为什么没人用430,我一般用51和430

网友E:
430也很多人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江苏淮安呀,是否有培训的,一天就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在江苏淮安呀,是否有培训的,一天就够了
引用 楼主:

呵呵,淮安到离我比较近,我在xuzhou

网友G:
找可靠的代理或国际知名的供货商,时间长了,PIC的价格嘿嘿,搞好了关系有一个叫“内部保护价”的东东不会叫你每天哭PIC的价格高啊。今年有稳定的货源,一年比一年低的价格,不烦啊。

网友H:
楼主可以来我公司学习,:)
同意楼上观点,作为MCHP产品10年的代理深有感受,呵呵!

网友I:
PIC18F24K20价格如何,本来是用PIC的,后来用AVR,那时候价格有优势,而且编程也比较方便。但现在连货都没了

网友H:
楼上有QQ或MSN或SKYPE吗,我们可否私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