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线圈在磁场中,磁场的变化对线圈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0-06-11):
(无正文)

楼主:
线圈电流大(R03和R01减少),改变磁通量时,电压变化较小。电流小时,灵敏度高,但抗干扰不行。大家有么好办法呢?

网友A:
不是有所谓的“调制和解调”的方法吗,使用灵敏度高的方法试试。

网友B:
负载过大(大电流,即R01+R03小),所以感生电动势驱动不了——反映为电压变化较小。

灵敏度高(小电流,即轻负载),则自然容易受干扰。解决办法,选择适当的负载和频段或加调制。

楼主:
信号为9UA,7.5v左右,直流信号,怎样处理呢?交流调制,可是它是直流信号

网友B:
“信号为9UA,7.5v左右,直流信号”?

信号从哪儿进,然后哪儿输出?和1L所谓的变化磁通量又有何关系?

望一次性说明白,否则摸不着头脑。

楼主:
电感线圈装在一个封装盒子上,盒子放在铁轨旁边,火车高速时,信号幅度变化大,火车慢速时,信号幅度小。信号输出两根线是和C3并在一起的。

网友C:
7楼:
从你的叙述中,看不出磁场在哪里,也看不出C1C2C3R02有什么用。

楼主:
R1和C3低通,磁场在火车过线圈时,改变了电压。请问一下,模拟电子开关能通过1-10MA电流吗

网友C:
9楼:
R1C3低通,这个坛子里面的人都知道。
C1C2尤其是R02有什么用,不知道。
磁场在哪里,不知道。莫非楼主说的磁场是R01R03中电流通过L产生的?

楼主:
不是的,盒子上有永磁4000高斯,车子从上经过,电压变化。C1C2当然滤波。R02限压。

网友D:
就知道是这样,
提问的人老是喜欢不把问题说清楚,非要别人一问再问才象挤牙膏样么次挤出来一点点

网友C:
11楼:
既然是有固定的永久磁铁,靠磁阻变化使绕组L中产生电动势,那么R01R02R03都是L(现在是信号源)的负载,而且三个电阻是并联的。这三个电阻都可以去掉不用,除非你用的是单电源,运放需要加上电压偏置。
即使是使用单电源需要加上电压偏置,也是以加在运放输入端为宜,这里最好不这样加。
C1C2在此没有滤波作用,至少不是你所想像的的滤波作用。
建议你将R01R02R03C1C2都去掉不要,R1C3构成的一阶低通滤波必要时改成二阶甚至三阶,转折频率根据你的需要自己计算。L下端和C4下端接地,至少接到对地阻抗很低之处,例如给运放加偏置的分压点(此点一定要有个足够大的电容接地)。顺便说一句,运放最好用双电源。

楼主:
C3两端送比较器。我想利用R02固定比较器两输入端的电压差。(因为永磁铁在车子慢速时电压变化不大,利用R02固定0。1V的电压,车子慢速经过时,比较可以反相。)。不知maychang觉得是否可行。

网友C:
15楼:
我觉得没有必要。比较器输入信号幅度大才好判断,你用R02减小它干什么?

楼主:
因为负载电阻小,盒子上的永磁内的线圈电流最低只有8个UA,于扰成了问题。原来是将R01R02R03C1C2都去掉不要,另外加一个固定电压和信号电压比较。信号电压在平时是比固定电压小0。2V,由于干扰信号电压有时大于固定电压。我上面加个R02,理论上,信号电压(上端电压)不会大于下端的电压。

网友C:
觉得你完全想错了。
你要检测的,是L两端电压的变化,而不是L两端的电压。
存在干扰,那要先搞清楚干扰从何而来,再想办法将干扰去除,例如加屏蔽等等。
要信号幅度大,大于干扰,设法加大磁阻变化,L的匝数绕多些。

网友C:
“火车过线圈时,改变了电压”
没有说清楚是检测车厢,还是检测车轮。如果是检测车厢,频率不会高于一赫兹,如果是检测车轮,频率不会高于十赫兹,干扰实在是很容易滤除的。
这么低的频率,你的L至少至少几千匝甚至上万匝才好用。

楼主:
是车轮,360公理/1小时,可以达几十上百赫,干扰来自于轨边的各种干扰源,如电力电览,变电所,通信源钢轨汇流等,在列车接近时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上伏的干扰带。

网友C:
麻烦了。
360km/h,这是电力线路,轨道上是有电流的,列车的动力完全来自轨道上的电流。这个干扰可能更大。
但你没有必要检测每个车轮吧?列车上都是轮对,每对经过能够检测出来就行了,为什么要检测到每个车轮?

楼主:
maychang大侠,我QQ:272218508,希望能在QQ上请教一下。有报酬的。

网友C:
Sorry!没有QQ,从来没用过。
就在这里好啦。

楼主:
就是每个车轮。你认为电阻R02两边电压会不会反过来?长时间应该不会,就是不知这个时间是多少?

网友C:
24楼:
不大明白你在说什么。反过来又怎样?

网友E:
建议楼主把项目用在什么地方上,想实现什么目的……列一下,不然别人理解得很累。问题问得明白,别人可能一句话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让叠加一个单向电压,使传感器电压变化时输出极性不变,但这样会改变磁芯的工作状态,由于导磁率不是常量,灵敏度会改变。如果灵敏度大了,会接收干扰信号。如果确实不好分离干扰和正常信号,建议楼主更改传感器设计,不让车轮参与到磁路中,而利用车轮的机械力量,推动另外的单独磁路或光路,这样不会把车轮的电磁干扰引入传感器。

楼主:
是楼上的意思。自已想方法,谢谢各位了。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