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EEPROM的初始化

楼主(2010-06-11):
我用是ATmega16,想对EEPROM进行初始化,也就是用烧录软件将一些数据烧入到EEPROM中,可是试了很多次,地址也改变多次,烧入过EEPROM和FLASHA后,EEPROM中的第一个内容还是0XFF,其他的数据又是正确的,但是用软件写入EEPROM确实可以的,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用软件写入EEPROM

楼主: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内容不对

网友B:
那就把第一个丢掉不用了

网友C:
这样可以用但是好像没解决根本问题啊

楼主:
咋解决呢?几位说的都没到点上

网友D:
EEPROM 的访问,由地址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决定。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E:
围观···好像有很多资料介绍这个呢

网友F:
在下载区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G:
一般EEPROM的0地址是不用的,因为CPU复位时EEPROM地址寄存器就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