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效率只有46.8??

楼主(2010-06-11):
今天调试一个3842反激式输出5V4A的电源,加入16V直流和5V直流测试驱动和反馈都没问题之后,加入变压器,在220V时,输入电流为0.033,输出3.4W,带了一个10W51欧的负载,稳定输出5V,经计算也就是只有46.8.。。。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输出5v,带载51欧,怎么输出就有3.4w呢?

楼主:
2# 伟林电源

楼主:
输出5v,带载51欧,怎么输出就有3.4w呢?
引用 网友A:

          看错,那是变频电源的输入整机功率,可就算这样,今天又测了一下。
          带10W6.8欧的载    97.2V时,输入0.103A,输入6.3W
                                     220V时,输入0.08|A,输入10W。

           空载在220V时,损耗3.7W。。

              有些人空载时还电压不稳定,一直变化。。

           还有关于动态响应应该怎么测啊??还需要调试什么内容啊??、
             谢谢伟林电源!!!!

网友A:
动态响应?
估计你说的就是上面这个效率测试吧?

楼主:
还是有先进仪器好啊。。。

网友B:
测动态响应,一个电子负载加示波器就好 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就是突加满载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的畸变到完全恢复正常时的时间。
一般AC电源都需要测这个,但是不知道小功率的DC有没有必要。
因为小功率的电源根据负载,可以适当增大输出电容,来应对动态相应时间过长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已经是稳定输出5v了,但3842会热,特别是加到220V时。
              我的匝比是140:10:24CCM模式下的,Vcc脚测得有20多伏,且不稳定。。。
        请问各位有没有一些IPS,怎样一个电源才是一个真正的产品??

楼主(2010-07-12):
1、整机效率n
     测试条件;输入220Vac,50Hz,输出功率为20W(满载)。
         n=Vout*I/Vin*Iin
        输入电压110Vac,输出功率20W时,效率n=(66%)
2、输出调整率
        Vout1=4.7V@Vin=220Vac,负载为20W;
         Vout2=5V@Vin=220Vac,负载为10W;
     调整率a=Vout2-Vout1/Vout1*100%         (        6%      )

        输入调整率
             Vout3=4.9v@Vin=110Vac,负载为20W;
         Vout4=4.7V@Vin=220Vac,负载为20W;
           调整率a=Vout4-Vout3/Vout4*100%         (  4%     )

       3、输出电压纹波
           测试条件,输入220Vac,负载为20W,示波器的带宽调到20MHz,通道耦合到交流,Vripple=(
         140mv     )
                 输入电压110Vac ,负载为20W。Vripple=(     70mv         )

       4、输出启动超跳量和输出上升时间

       a.输出启动超调量

         Vin=220Vac,负载为20W,测量启动电压波形和最大的输出电压Vmax1

             a=Vmax1=Vout1/Vout1*100%              (                  )

          Vin=110Vac,负载为20W,测量启动电压波形和最大的输出电压Vmax2

           a=Vmax2=Vout1/Vout1*100%          (             )

       b.输出上升时间
        输出电压从10%Vout1上升到90%Vout1的时间Tr=(    8m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