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转移指令

楼主(2010-06-11):
请问各位大哥转移指令有不相等则转移,有没有相等则转移?

网友A:
用汇编中的XRL,CJNE...

网友B:
CJNE加上JC

网友C:
查查汇编指令的书,直接的是没有

楼主:
谢谢了,又得翻旧账

网友D:
唉,
就非得要那样的指令?
CJNE 的下一句不就是相等?

非要相等则转移的话,用XRL+JZ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