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0-06-11):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kk(uint);
uchar aa;
void main()
{
        aa=0xfe;
        P1=aa;
        while(1)
   {

                kk(600);
                aa=_crol_(aa,1);
                P1=aa;
        }

}
void kk(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这个程序是利用了左移函数,现在是从第一位左移到第八位,到了第八位时要它向右移一直移到第一位,到了第一位又左移到第八位,就是这样如此循环下去,这个功能用左移和右移函数怎样编写?请各位侠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aa=0xfe;
P1=aa;
直接这么写
P1=0xfe;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B:
crol_(aa,1)没有定义

网友C:
楼上看的好仔细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很短的程序···说明你看帖不仔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include<intrins.h> 包含_crol_()声明

网友D:
循环左移、循环右移的函数_crol_(temp,n) , _cror_(temp,n) ...
aa=_cror_(aa,1); //aa每次向右循环一位

网友E(2010-10-16):
我认为是这样的,请试一下
for(i=1;i<8;i++)
{
a=aa<<i;
b=aa>>(8-i);
p1=a|b;
}
中间加上延时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