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敏三极管

楼主:
在一别人的板上看到这个线路,实现白天LED灭掉,晚上LED点亮。图中IC看不清型号,初步判断为PNP三极管,但我用9012代替,效果不理想,有光时候也会有一点亮,没光的时候亮度不大。不知道是否我的判断错误,请各位帮忙看一下,看能否判断出具体的型号,谢谢了!

楼主(2010-06-12):
网上查了些资料,应该是复合三极管,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封装是SOT-25的,不知道那位大虾能给个型号啊!

网友A:
复合管,我这里以前用复合管做过个继电器驱动,你可以参考下,其实你完全不需要这么做的,直接驱动个9013就可以了,如果效果不理想,你可以试试把基集分压电阻调整下,或者你可以买个小夜灯,参考下他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