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判断数据

楼主(2010-06-12):
ATmega128与终端进行串口通信,终端一有动作就会一直向MCU发送10个字节一组的AA 73 XX XX XX XX CC 33 C3 3C数据,动作结束后发送AA 72 XX XX XX XX CC 33 C3 3C数据,而MCU要进行处理和有用的数据就是最后的这组,要用什么样的语句结构来判断串口已经收到这组数据呢?请高手们给予指点指点。。

网友A:
发送的数据还有空格?

网友B:
那不是发送的空格,而是显示软件自己加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的正解

网友C:
给你贴在这吧。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BUF_SIZE                        100
#define        MSG_SIZE                        10

int (*fpState)(void);                        // funchtion pointer for state switch
static int r_offset = 0;                // read pointer of buffer which stores all the data from serial port
static int r_offset_mirror = 0;
static int w_offset = 0;                // write pointer of buffer which stores all the data from serial port
static int d_offset = 2;
int bValidMsg;                                        // Flag of valid 0xAA72 message.

unsigned char MsgBuf[BUF_SIZE];        // circle buffer, MAX fullness is only one free byte to avoid write ptr catch read ptr.
unsigned char Msg[MSG_SIZE];        // 10 bytes message

int ReadHeader0(void);
int ReadHeader1(void);
int ReadData(void);
int ReadTail0(void);
int ReadTail1(void);
int ReadTail2(void);
int ReadTail3(void);

int GetBufFullness(void)
{
        int valid_byte_cnt;

        valid_byte_cnt = w_offset - r_offset;

        if ( valid_byte_cnt < 0 )
        {
                valid_byte_cnt += BUF_SIZE;
        }
        return valid_byte_cnt;
}

int ReadHeader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MsgBuf[r_offset];

        d_offset = 2;
        bValidMsg = 0;                                        // means no valid msg received.

        r_offset += 1;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if (temp == 0xAA)
        {
                Msg[0] = 0xAA;
                fpState = &ReadHeader1;                // enter next state at find first 0xAA
                return temp;
        }
        return 0;
}

int ReadHeader1(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MsgBuf[r_offset];

        if ((temp == 0x72) || (temp == 0x73))
        {
                r_offset += 1;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Msg[1] = temp;
                r_offset_mirror = r_offset;                // save this value, if errors, then re-search 0xAA from this byte
                fpState = &ReadData;                        // next state to read data

                return temp;
        }
        else
        {
                fpState = &ReadHeader0;                // re-search 0xAA from this byte
        }
        return 0;
}

int ReadData(void)
{
        Msg[d_offset] = MsgBuf[r_offset];

        d_offset += 1;
        if (d_offset == 6)
        {
                fpState = &ReadTail0;                        // next state after read 4 bytes data.
        }

        r_offset += 1;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return 1;
}

int ReadTail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MsgBuf[r_offset];

        if (temp == 0xCC)
        {
                r_offset += 1;                                        // read pointer ++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Msg[6] = temp;
                fpState = &ReadTail1;                        // next state

                return temp;
        }
        else
        {
                fpState = &ReadHeader0;                        // re-search 0xAA
                r_offset = r_offset_mirror;                // need to re-search from the byte following AA73 or AA72.
        }
        return 0;
}

int ReadTail1(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MsgBuf[r_offset];

        if (temp == 0x33)
        {
                r_offset += 1;                                        // read pointer ++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Msg[7] = temp;
                fpState = &ReadTail2;                        // next state

                return temp;
        }
        else
        {
                fpState = &ReadHeader0;                        // re-search 0xAA
                r_offset = r_offset_mirror;                // need to re-search from the byte following AA73 or AA72.
        }
        return 0;
}

int ReadTail2(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MsgBuf[r_offset];

        if (temp == 0xC3)
        {
                r_offset += 1;                                        // read pointer++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Msg[8] = temp;
                fpState = &ReadTail3;                        // next state

                return temp;
        }
        else
        {
                fpState = &ReadHeader0;                        // re-search 0xAA
                r_offset = r_offset_mirror;                // need to re-search from the byte following AA73 or AA72.
        }
        return 0;
}

int ReadTail3(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MsgBuf[r_offset];

        fpState = &ReadHeader0;                                // next state will read 0xAA

        if (temp == 0x3C)
        {
                r_offset += 1;
                if (r_offset == BUF_SIZE)
                {
                        r_offset = 0;
                }

                Msg[9] = temp;
                bValidMsg = 1;                                        // means that one valid msg received.
                return temp;
        }
        else
        {
                r_offset = r_offset_mirror;                // need to re-search from the byte following AA73 or AA72.
        }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int i,j;
        char Msg1[10] = {0xAA,0x73,0x66,0x66,0x66,0x66,0xCC,0x33,0xC3,0x3C};
        char Msg2[10] = {0xAA,0x72,0x77,0x77,0x77,0x77,0xCC,0x33,0xC3,0x3C};
        int valid_data_cnt;

        // Test example
        w_offset = 29;
        r_offset = 0;

        for (i=0; i<10; i++)
                MsgBuf[i] = Msg1[i];
        for (i=10; i<20; i++)
                MsgBuf[i] = Msg2[i-10];
        for (i=20; i<w_offset; i++)
                MsgBuf[i] = Msg1[i-20];

        fpState = &ReadHeader0;

        while ( GetBufFullness() )
        {
                fpState();
                if (bValidMsg)
                {
                        if(Msg[1] == 0x72)
                        {
                                // valid msg received.
                                // data processing
                                printf("find a valid message\n");
                        }
                }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让我来慢慢消化下。。再次感谢AR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