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24V电压变换成15V和-10V

楼主(2010-06-12):
各位老师好,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我最近在作一个开关电源的控制板,要将24V的电压转换成15V和平-10V,不知道这个如何实现啊

网友:
DCDC,凌特的多的是

网友A:
多大功率?
10W到几十W功率,直接用UC3842这类芯片做两路输出的反激变换器即可。

网友B:
不知道输出电流如何?一般的就用D-D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考虑到电压信号了,电流信号还没有确定

网友B:
为何不考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做啊,还请老师您多多指教啊

网友C:
复杂,复杂啊

网友D:
确定完功率,方案就好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