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程序烧录时怎么加密?用ST_LINK+ST VP,谢谢

楼主(2010-06-12):
请问STM8程序烧录时怎么加密?用ST_LINK+ST Visual Programmer ,没有找到,看PDF好像是通过配置寄存器?又好像一复位默认就是加密的?不过试了写完可以读得出来,好晕!那位给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零分还结不了贴?21IC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发这种贴,让人看了, 想骂人。
你搞清了, 把怎么搞清的也讲讲啊。

楼主:
:lol ST Visual Programmer 就在上的第三个窗口。

网友B:
打开STVP,选好MCU型号,在界面主窗口下有三个标签,找到option byte,第一和”ROP“就是读保护选项,打开它编程即可。

楼主:
嗯!就是这里,谢谢!

网友C(2015-01-23):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里,谢谢!

楼主,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加密。我只有编译好的烧录程序.s19文件,请问用STVP烧录也可以加密吗?

网友D:
还是 要设置选项字吧

网友E(2015-04-24):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里,谢谢!

楼主这人太阴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