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消除此回路振荡,在线等盼回复!

楼主(2010-06-12):
设计了一个双向恒流源电路,提供电流给另一块电路板工作,现在联调时才发现另一块电路是一个磁芯线圈,且连接线很长,正处于运放的反馈上,以致回路发生震荡,目前发现振荡有两种,一种是接上线圈后发生的小幅度振荡。另一种是接上长连接线,不接线圈,在运放输入电压为0附近时发生的幅度较大的振荡。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下的振荡有无方法消除?谢谢!

网友A:
改变恒流源结构!用郝兰得恒流电路.
关键要使电感不要影响运放的环路!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郝兰得恒流电路是什么结构?另外这个电路就没有救了么?有没有增加外部电路的手段来消除振荡呢?

网友B:
电流源有好多种结构哦,但是一直不是很清楚各有各自的什么优点!我知道Howland电流源电路是正向电流向外驱动输出地,不过要求OP的最大驱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A:
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要消除震荡的话,可能需要环路补偿.这个就需要试下了.先分析一下接入电感应该带入了零点吧?
是不是要增加极点来补偿?

网友C:
零点并一个大电阻和小电容可以解决,电感负载不好解决,因为电感在交流中电流本来就滞后电压,除非你并电容补偿,但不现实,不可能搞出绝配,只能说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采取了电阻串联电感线圈,以及增加滤波电容等措施,振荡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