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电源时的干扰

楼主(2010-06-12):
先开usb通信的电路,usb正常通信。
之后打开高压(-500V)模块的电源开关会对之前正常通信的数据产生冲击,usb通信错误不能工作
可能通过电源线或地线传输的干扰(共地)
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1、电源的输入套个磁环
2、电源输出加个TVS
3、改变电源的环路响应速度

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这么慢慢试的  好多的情况时是很难测试的

网友B:
1。usb上加共模电感,对地加电容 5p。
2。电源加滤波器。

网友C:
可以再试试将高压模块改为缓启动电路

网友D:
3楼+4楼=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