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这个电路图(热电偶,运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12):
二极管是用来做冷端补偿的。

楼主:
谢谢天神,我刚搜索了些冷端补偿的资料,知道大概是个什么功能了,可能是小弟领悟差,还是不能定量判断,不知道R7是起什么作用,R8,R9除了起放大倍数外还起什么作用?望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知道R7,R8,R9在电路的关系了,但又遇到一个问题,JU-1不管接不接,我算得的热电偶的温漂都是二极管温漂的二百分之一,据我所知,这个电路不是这样的,电路原意是JU-1接否与热电偶的型号有关,望高手指点

网友B:
放大390倍。。。。。
好恐怖。。

楼主:
有C7,稳定性没关系的

网友B:
C7低通滤波是看到了。
不过,还是觉得怕怕。
请高手解释下,如果只要加个电容就可以,为什么还要那些品质比较好的运放呢?

楼主:
C7起相位补偿的作用

网友B:
呵呵

相位补偿和 低通滤波 是一个意思吧

不过,不知道相位补偿是如何理解。。。。。。

低通滤波似乎好理解一点

网友C:
2楼说二极管是做冷端补偿用。何以见得?冷端补偿和热电偶冷端(负端)温度息息相关,就一个二极管怎么能测得出温度,并把该温度对应的热电势补偿之呢?况且,同一个温度对应的热电势还跟热电偶型号有关。不知2楼的说法有什么根据?

网友A:
10#,就是利用了二极管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来补偿的。

网友D:
校正线形用的

网友E:
R6啥作用?

网友F(2010-07-14):
LZ,你这个电路能用了不,请教你个问题……

网友E(2010-11-03):
效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