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

楼主(2010-06-12):
国产LM324怎么样?

网友A:
还不错,那种大路货的片子,用国产的就足够了

楼主:
我用LM324(带有“CHN”字样的)设计一个超低频放大器,在调整中间一级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时,在最后一级放大器的输出端总有幅值为1伏左右的信号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超低频信号为二十几赫兹)

网友B:
只要不是山寨小厂的产品或翻新货就问题不大,即使LM324这样的低端IC除特种规格之外,国产的也是使用进口管芯国内封装而成,山寨厂的问题是缺乏足够严谨的封装后产品质检,缺陷产品一旦被装上PCB焊成成品,问题就麻烦了,自己测试又要求相应条件,所以一定不要贪图便宜,选正规厂家的产品为好。判断是否为正规产品可以分析厂家资料、背景等。

网友C:
不要买冒牌的就行,冒牌的不会注重质量的。国产并敢打上自己标识的,不会差到哪里去。

网友B:
确实不少山寨厂都在搞冒牌,千万别贪小便宜。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