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P无损压缩的探讨

楼主(2010-06-12):
突发奇想,BIN文件生成之后,在PC端先压缩一次。然后再烧录到OTP中,然后在MASKROM的程序放一个解压程序,将从OTP解压之后的BIN文件释放到SRAM里面运行。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省OTP的空间,从而减少IC制造的成本。
问题是有什么好的压缩算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压缩和解压,有个“固定成本”。如果MCU的程序小到一定程度(通常都非常小),其“经济价值”就荡然无存。

网友B:
32位系统有这样用的,就用7zip压缩
单片机就算了

网友C:
撇开别的不谈,单片机BIN文件如果去压缩,估计压缩率很低。

网友D:
单片机RAM少得可怜啊

网友E:
所以才有扩展RAM的市场^_^

网友F:
单片机的机器码压缩率还是很高的,哈夫曼编码下基本就可以容量减半

RAM的价格是OTP价格的数倍,有钱没地花当然可以用RAM当ROM用

网友G:
省不下成本,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