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出cypress RF CY3271

楼主(2010-06-12):
有没有人玩出cypress RF CY3271 ?
请教几个问题!!
套件里面有 FTPC FTRF FTMF  AAA CR2032
如何对FTMF的21434 重新烧写hex,是不是将其插入FTPC ,然后按照正常的方法烧写

网友A:
是不是将其插入FTPC ,然后按照正常的方法烧写

对头

楼主:
稀里糊涂的 烧写好了,现在看是看程序..jxin CyFI的 2.4G熟悉否, CY3271套件中 都是用7936做 SNP的,可不可以用6936 来做?7936 与6936 本质区别是什么..现打算用6936 来做SNP 1vsN,这种方式可行否???

网友B:
兴趣广泛啊

网友A:
稀里糊涂的 烧写好了,现在看是看程序..jxin CyFI的 2.4G熟悉否, CY3271套件中 都是用7936做 SNP的,可不可以用6936 来做?7936 与6936 本质区别是什么..现打算用6936 来做SNP 1vsN,这种方式可行否??? ...
引用 楼主:
不可行,区别是7936可以说是与PSoC 绑定的,PD 有CYFISNP恐怕只适用7936

楼主:
to JXin 确定不可以吗??太可惜了 ,太失望了

网友A:
anyway, you can try:lol

楼主:
try 不了, 似乎玩CYFI 的人很少....我感觉其SNP 很不错的

网友A:
为什么try不了?

楼主:
加了SNP后 +6936,不能通信, 如果用SPI来控制是可以通信的..
用 RF CY3271cypress 套件感觉不错..
之前听过CYpress 的AE 说过可以用6936可以做,但是自己试了下 又做不出来..
于是就怀疑了 ,6936到底是否能做,想得到确切的答复,然后再努力攻克

网友A:
7936的应用6936可以做,但是不好用SNP做。6936可以做一对多,都是星型网络协议。

楼主:
呃,Jxin,你的反应真快,
我的项目中采用 多路采集数据,发给主机,
如果用6936来做,那这个协议写起来 就比较麻烦,岂不是 要重新自己做一个类似SNP UM了

网友A:
可以参考CY363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