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缆电线制造工艺的老师请进:

楼主(2010-06-12):
前一阵买了两大卷“上海辰茂”出的电缆, 结果杯具了, 在用户那里没用多久, 居然发现多起内部断线的情况, 现在把拿回来的电缆给老师们看看,是不是碰上假冒伪劣产品, 按说大厂出的应该不至于啊。。。:L

型号:RVV - 6*6.5

电缆拨开后,有外层塑料片, 中间白色纸质的不知是啥?

楼主:
拨开竟然是这样滴? 许多地方。。。:L

楼主:
检查断点,但有时又是通的。。。

楼主:
发现一处, 轻轻切断塑料皮, 结果,用手一拉竟然断开了。。。

这是制造工艺的问题还是用户使用不当?

网友A:
外观上如果没有明显的挤压痕迹,就你是买到那个万分之一的次品了,或者你买到假的了
这玩意一般不会这么造假的,你认命的,
电线造假,要不就是线径不达标,要不就是材料不达标
你这明显是那些线被挤压过,
至于到底是做线前挤压的,还是使用中挤压的,自己判断吧

楼主:
这线是在设备上使用, 钻的坦克链, 应没有受挤压的情况, 而且外皮也无损伤, 我就纳闷了, 这线里面咋会拧麻花啊:Q

网友B:
拧麻花是正常的。
白色纤维是承受拉力用的。

楼主:
拧麻花是正常的。
白色纤维是承受拉力用的。
引用 网友B:

拧**花俺信, 可能拧成耳朵眼麻花还真头一会见, 刨开就是这个样子滴, 如果谁怀疑是我用手拧的。。。我就切指发誓!:Q

楼主:
外观上如果没有明显的挤压痕迹,就你是买到那个万分之一的次品了,或者你买到假的了
这玩意一般不会这么造假的,你认命的,
电线造假,要不就是线径不达标,要不就是材料不达标
你这明显是那些线被挤压过,
至于到底 ...
引用 网友A:

您老圣明,说的比贝利那个乌鸦嘴还准啊, 跟厂家联系了, 下午立马派人抗了2大捆电缆外带礼品登门慰问, 说这是试机时没调好生产出来的, 我中奖了...:Q
不过检验干啥吃的? 害的我全国各地乱跑换电缆。。。:'(
20分给您了。。。 :funk:

网友C:
找厂家吧,估计会换给你的

网友D:
lz.
你现场取证,
漏掉了一些东西.
你拨开的外皮,如果是制造时的问题,凹痕也会是弯的.
上面可以发现是不是线的问题,还是使用的问题.

(虽然回复迟了一点...)

网友E:
你真幸福。还带被慰问的。我从来就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客户有问题,我们上。我们采购别人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还得上。哎。。。。。。差距啊。

网友F:
线缆估计有质量问题:
1 电线原来受过伤。
2 防拉断措施没起到应有作用。

楼主:
怒了!!!这个厂家出的垃圾电缆已经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已考虑向消协等相关部门举报!
图:刚从用户那里换下来的电缆, 查出断点, 拨开外皮, 铜芯竟然全断了, 居然还打着卷?
大家注意看看另一根线中间有多处鼓包,在没拨开的情况下。
看看整条电缆外皮并没有受到挤压和折叠。

楼主:
另外一条没有出厂的电缆, 拨开头上一段胶皮, 竟然发现一根线中间居然是断的,疑似用手拧在一起后居然当正品出厂, 外面包的塑料皮与电缆内部的塑料片是一样的材料。

这样的电缆肯定是次品, 拨线头时已经发现过2回, 整条电缆中间未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处!!!

网友G:
上海辰茂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也不怎么样啊,连个网站都没有。

网友H(2011-04-22):
偷工减料,怎么会做出好产品呢?
没有良心的企业是做不出好产品的!

网友I:
外皮(护套)是完好的吧?

网友I:
看图片,这些线芯恐怕也没有6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