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封装

楼主(2010-06-12):
请教下大家关于贴片元件封装,如果自己画贴片元件封装的话,那么贴片元件的焊盘pad是没有通孔的,难道把pad通孔直径设置为0?还有pad属性layer选为toplayer还是paste layer?
    另外,那个solder(阻焊层)一般在做pcb时都要用吗?paste layer(锡膏防护层)又怎么个用法?谢谢

网友A(2010-07-22):
如果你有这样的材料,就用吧。。。实践一下哦!、

网友B(2010-09-16):
贴片制作,焊盘孔径设置为0,选择顶层。solder是阻焊层,paste是助焊层。不一定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