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的功率怎么配置?

楼主(2010-06-12):
求CC1101功率配置过程和方法?

网友A:
应该不难吧,看看datasheet.

网友B:
可以这样,
void halSpi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value)
{
    CSN = 0;
    while(MISO)
        ;
    SPI0DAT = addr;
    SPI_WAIT();
    SPI0DAT = value;
    SPI_WAIT();
    CSN = 1;
}// halSpiWriteReg
halSpiWriteReg(0x3E, 0xC0);         //PATABLE

网友A:
楼上的是从哪里搞到的程序。

网友A:
好像是SPI驱动程序啊,不错嘛。

网友B:
这是我用C8051F330做的CC1101模块驱动程序的一部分.

网友C:
ls高手呀,多多交流

网友D(2010-07-16):
6楼的板子体积是多大?

网友E:
可以看到射频芯片是CC1101,而控制芯片用的是8051F330对吧。
为什么不用SOC解决方案,比如CC1110啊,还有CC430什么的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的功率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