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1101的频率会发生频率的偏移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15):
我想元器件焊接后,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那一般都有多大偏移量呢?

网友B(2010-07-16):
根据传输速率的不同,会不同,datasheet上应该有说明。

楼主:
没看到啊,真的没看到

网友A:
关心这个干吗,好像没必要考虑这些东西吧。

网友C:
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吗?

楼主:
频率发生偏移就会导致通信发生错误,所以一定要关心并且需要校正一下。

网友D(2010-12-02):
那么如何校正呢?

网友E(2011-03-29):
The estimated frequency offset value is
available in the FREQEST status register. This
can be used for permanent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By writing the value from
FREQEST into FSCTRL0.FREQOFF, the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ll automatically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frequency
offset. More details regarding this permanent
frequency compensation algorithm can be
found in DN015 [13].

网友F:
具体是怎么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