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0-06-12):
如下图,P2A6-SWITCH-SIGNAL是信号过来输入到单片机.
我不明白+5、10K、0.01UF在这里是什么作用,我觉得可以不用,直接通过470的电阻到单片机。

楼主:
这样理解对不对:C49作用是滤波;当信号电平是高时,通过10K拉高+5,起到整形的作用。

网友A:
不看信号源很难完全解释,C49有滤波作用。

网友B:
信号前级应该还有电路的吧...

楼主:
不看信号源很难完全解释,C49有滤波作用。
引用 网友A:
信号直接是传感器送过来的,是个电压值

网友C:
传感器什么信号也要说仔细啊!如果,信号有正负,估计还有平移电平作用

网友A:
什么电压值?一个芯片的输出?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一个机械开关的输出?

楼主:
什么电压值?一个芯片的输出?一个传感器的输出?一个机械开关的输出?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线性电压值,电平从0-5V。

网友D:
把你的完整电路图发过过来我看看才能确定。lphbkj@126.com

网友E:
按键就有用
当然其它信号可能也有用

网友C:
在猜谜语啊。。。

楼主:
信号是传感器输出,输出的是DC电平,从0-5V。

也就是P2A6-SWITCH-SIGNAL这个点是0-5V的直流电压变化,但瞬时值是一个确定的值,跟电位计一样。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对不对。

“C49作用是滤波;当信号电平是高时,通过10K拉高+5,起到整形的作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线性电压值,电平从0-5V。
引用 楼主:

什么传感器?输出接口是什么?CMOS?TTL?开漏?OC?有没有寄生供电要求?

网友C:
恩。不知信号的内阻多大??

楼主:
把另外一块板子拆下来看过了,P2A6-SWITCH-SIGNAL只有两个值,一个0V和一个5V,既通过机械开关来选择地还是5V。但是电路为什么这样接还是不知道。

网友C:
也许根本没什么原因呢。

上拉一个电阻,也许仅仅是为了两个板子没有连接时有一个确定的值给单片机。

看你的意思,这个电路根本就是一个开关量啊,后面也不是要进行AD处理。

楼主:
也许根本没什么原因呢。

上拉一个电阻,也许仅仅是为了两个板子没有连接时有一个确定的值给单片机。

看你的意思,这个电路根本就是一个开关量啊,后面也不是要进行AD处理。 ...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开关量,不知道为什么要接这么多的元件

网友E:
有时是要设计可靠的电路,而不要设计仅能基本工作的电路

网友F:
好多都提出了“C49作用是滤波;当信号电平是高时,通过10K拉高+5,起到整形的作用。”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16楼说的是对的!
18楼说的没错!
本楼说的是真理:lol

网友H:
输入信号是开漏的需要接上拉电阻,也是负载电阻,如果输入可以断开,电阻可以提供一个配置电平,电容应该是滤波,去掉高频,0.01用的不小。可能不仅仅是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