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_P和RF_N的差分信号,怎么变成一个信号发送到天线的呢?

楼主(2010-06-12):
CC1101的两个差分信号怎么就变成一个信号发送到天线了呢?

网友A:
通过差分放大器吧

楼主:
不是吧,我看datasheet上都用的一些电感电容,然后就将信号接到天线上去了,
不知道这些电容电感什么作用。

网友B:
电容电感LC电路,应该是滤波!

网友A(2010-07-26):
听说这个电路叫做平衡非平衡。

网友A:
具体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