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哪个品牌的电容比较好呀。

楼主(2010-06-12):
我有一个2.4G的RF电路要用到一些容值很小的(SMT0603)电容,如:1.5PF,1PF等等.............我听有人说过高频电路上最好用大品牌的电容,大家帮我推荐一下吧。

网友A:
确实,你可以考虑 太阳诱电 或者 TDK

楼主:
能否给点太阳诱电 或者 TDK电容资料,那个的话我就好选择用其体那个型号了。
当然也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其代理商。

网友B:
黑金刚的···

网友C:
一只再用TDK的,感觉还不错,比村田的好。
给你个TDK的说明书吧

网友:
可以找我,我们是太阳诱电的代理商。
15889627156,
0755-26038078

网友D:
松下的电容如何?

楼主:
多谢了,真的是天神下凡啊!!!!!!!

网友E:
想都不用想
除了TDK无视

网友F:
ATC,DLI也不错,RF上专用,可达到40G的带宽

网友G:
2.4G频率还不算高,用任何大品牌的电容就可以了,关键是避免买到假货,在配套市场进口品牌的假货更多,原因想必都能理解。我一般都是找风华高科的授权分销,常规电容方面,国产的品质已不亚于进口原装,毕竟浆料是进口的,生产设备也是进口的,除了品牌其它已没有什么不同,而避免买到假货,国产货的渠道更令人放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目前我电感找的是muRata的,电容找的是TDK的。对了假货和真货如何判别呀?

网友H:
风华高科,我还是支持国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