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器件接口时序总结 DS18B20 DS1302 MAX7219 IIC

楼主(2010-06-12):
DS18B201.  1-Wire总线接口
2.  8+1字节的暂存器,2字节非易失性存储器
3.  通信过程简介:
     a.初始化
     b.ROM操作
     c.存储器操作
     d.执行/数据
      a.初始化:总线发出复位脉冲,从机返回存在脉冲。
      b.ROM操作:一个字节的命令。主要作用是区别、选中、搜索(设备或报警标志)。
      c.存储器操作:写该字节的命令可以实现温度转换、读/写暂存器、复制暂存器等。
      d.发送或接收数据。
特点:存储器操作命令每一个命令都对应了指定了相应的功能,既包含了操作的暂存器的地址也包含了操作的内容(读/写/复制)。写暂存器命令可以对BYTE2到BYTE4写入,而对CONFIG的写入决定了温度转换的精度9位,10位,11位,12位(默认值)。读暂存器命令写入后,就可以读取BYTE0和BYTE1的内容了。读写都是从低字节开开始。

DS13021、简单的串行接口/RST、I/O、SCLK
2、9字节时钟/日历寄存器、31字节暂存RAM
3、通信过程简介
    a、发送命令字节
    b、进行读写操作
   a、命令字节:最低位为数据传输方向(读或写),bit6觉得了是对RAM的操作还是对时钟/日历寄存器的操作,bit1到bit5为要操作的存储器或寄存器 的地址。
   b、读写操作:数据输入:写命令字节之后即可开始传输要输入的字节,数据在SCLK的上升沿有效。
                       数据输出:读命令字节之后即可开始传输要输出的字节,数据在SCLK的下降沿有效,从第一个下降沿开始。
特点:    9个时钟/日历寄存器,前7个字节为:秒、分、时、日、月、星期、年,这七个字节中的数据是以BCD码形式存放的;31字节静态RAM。数据传输都是从最低位bit0开始。读写进行时/RST必须为高电平,/RST变为低电平时将结束读写操作。另外还可以进行多字节的读写操作。时钟/日历的多字节模式可以连续读写前8个寄存器,RAM的多字节模式可以联系读写31个RAM。命令字节为:0xBEH,ClockBurst的写模式,0xBFH,ClokcBurst的读模式。命令字节为:FFH,RAMBurst读模式,FEH,RAMBurst写模式。

MAX72191、MAX7219为紧凑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三根连线:DIN、LOAD、CLK 。
2、14字节寄存器,Digit0—Digit7这8个寄存器为各位显示数据的寄存器。通过对寄存器的操作来控制该器件。
3、传输过程:
    数据传输从最高位开始。
    在LOAD状态(LOAD=0)下每个CLOCK的上升沿读入数据;并且在连续16个CLOCK上升沿以后,在数据丢失之前必须产生一个LOAD上升沿,在该上升沿数据会送入数码管和控制寄存器进行数据锁存。

IIC总线1、两根线实现完善的全双工通信,SDA、SCL。400pF最大线电容,支持多主和主从两种工作方式。主器件启动数据的发送,产生时钟信号,发出停止信号。
2、传输数据时,SCLK高电平期间SDA上必须保持稳定的逻辑电平状态,只有SCLK为低电平时才允许SDAu线上的电平变化。
3、起始信号:时钟线保持高电平时,数据线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为起始信号。
     终止信号:时钟线保持高电平时,数据线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为终止信号。
4、数据传输过程
     a、发送起始信号。首先由主机发出启动IIC总线的起始信号,具有IIC总线的从器件会检测到该器件。
     b、发送寻址信号。高7位为地址为,最低位为方向位(数据传输方向,读/写)。
     c、应答信号。每传输一个字节数据都要有一个应答信号,应答信号由接收设备产生,在SCL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接收端将SDA拉为低电平,表示数据传输正确。
     d、数据传输。寻址信号并得到从器件应答后,便可以进行数据传输,每次一个字节,得到应道信号后传输下一个字节传输。
     e、非应答信号。主机为接收设备时,主机对最后一个字节不应答,以向发送设备表示数据传输结束。
      f、发送停止信号。主机发送停止信号,即SCL为高电平期间,SDA上产生一个上升沿。
特点:    数据传输从最高位开始。

楼主:
总结一下,希望对新人有帮助。
呵呵,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俺是菜鸟俺顶~~~

网友B(2010-08-21):
1WIRE的搜索命令还是有点**的
要把那个搞懂才算明白1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