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驱动问题还是阻抗匹配问题呢

楼主(2010-06-12):
控制板的输出信号作为驱动板的输入信号,如图所示:
问题:控制板和驱动板单独上电,各自输出信号都正常。
驱动板和控制板一起上电,驱动板输出信号很小。这时,检查控制板输入信号,发现输入信号从ARM输出的ADC0开始被拉低。
请教:两个电路的阻抗应该是匹配的,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ARM的DA驱动不起呢?
如果是,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大侠了,先。

网友A:
共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地了的哈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前级运放已经隔离了
可能是最后一级驱动不够

楼主:
4# ayb_ice 那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我把最后一级换了一个带驱动的片子AD810还是不行。

网友B:
不是去随意换
先查明原因
首先你的输出到底有多大<可以简单的拿掉输出再看>

楼主:
6# ayb_ice 菜鸟 输出电流和输出电阻我都不知道怎么测 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呢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