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源系统工程设计

楼主(2010-06-12):
通信电源系统工程设计

     通信电源系统通常分为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其中,一次电源是独立于通信的供电系统,保证为交换机等通信设备提供可靠的-48V电压;二次电源通常装入通信设备机柜内,提供±5V电压等。

一、一次电源
     一次电源有以下特点:一般采用整流器和蓄电池并用的浮充供电方式,有的采用双套整流器和蓄电池的双套冗余浮充供电方式,以保证供给程控交换机等通信设备的-48V电压不产生瞬时阻断;电源系统对电压波动、杂音电压及瞬变电压等要严格限制在允许范围内,以避免通信交换设备的电压波动;通常要坟电源设备无人值守,蓄电池采取自动充电方式;要采用标准化、高质量的通信电源系统,并易于扩容。电源系统供电质量要求如下:
      输入为交流电    三相380×(1±10%)V         频率为50×(1±5%)Hz
                           单相220×(1+10%||1-15%)V 频率为50×(1±5%)Hz
      输出为直流电: -48V+4V||-48V-6V (在交换机等机架输入端测量)

      输出电源纹波及杂音,如用杂音计测量,不应超过2mV;如用示波器测量,在0~300Hz范围内,纹波不应超过500Mv。

二、二次电源
1、DC – DC 变换器
      当-48V直流电压输入时,经过输入滤波器和频率为60kHz的开关晶体管电路到正向变换器,经过整流器和输出滤波器得到所需要的直流电压。电流/电压调节器将反馈回来的电压控制开关晶体管的周期,以保证输出稳定的电压和电流。程控交换机内需要的电源种类较多,基本由DC-DC变换器产生。
输入电压工作范围:-40V~-75V,电压波动在1ms内允许超出该范围。
输出电压:-5V、+5V、-12V、+12V等,允许误差一般为3%,叠加交流成分小于50mV,电流为(1~1.3)I(I为标准电流)。

2、DC – AC逆变器
      铃流发生器为交流输出70~110V,25Hz. 另为保证市电中断时程控机房需要220V交流供电的数据终端、显示屏、打印机等正常工作,也需要DC-AC逆变器,这种逆变器通常独立于交换机,单独设置。

三、地线
1、工作地线
     以大地为通信回路的接地装置称为工作地线。将48V电源设备汇流条正极接地,这使48V直流通信电源系统得到稳定电位,也避免与其他局造成局间电位差,称作系统接地;将交换机电路单元板系统的零电位接地,使电子系统的信号电路得到稳定的电位,称作信号接地,均属工作地线。
2、保护接地
      用以泄放危险电流的接地装置。例如配线架接地、交换机机架及电源设备机架的接地。在发生短路或漏电时,用以保护人身及设备的安全,加速熔断器熔断。此外交换机机房高阻地面材料的接地,借以释放人体的静电电压,以保护电子系统的安全,也属于保护接地。
3、屏蔽地线
     为防止电磁波辐射,将发射源设备外壳接地或辐射设备外壳接地的地线装置称作屏蔽接地。在程控机房中,一般将机架接在保护地线上,不另敷设屏蔽地线。
4、地线电阻
     地线的电阻由引线电阻和土壤电阻构成,其中引线电阻包括引线设备及地线金属体的电阻。所以在敷地线时,要考虑增大地线金属体的表面积,减少金属引线长度,考察土壤的性质(酸性或碱性)以及当地湿度、温度情况,采取措施尽量减小地线电阻。
5、地线敷设
      为增加金属地线表面积,可使多根钢柱成一字形或3角形连接。在交换机房附近选择合适地形,避开地下电缆或管道,每隔1.5m挖一深坑,一般挖三个坑,然后分别将直径为2~2.5cm、长3m的钢柱打入坑下,再用截面积为0.5cm×3cm的钢带30m,将3根钢柱连接起来并焊牢,成为一个接地体。钢带距地面至少30cm,防止地面施工碰坏。在接地体上焊一引线端子,将铜引线一端固定好,另一端引入机房。为减小接地电阻,在预埋前可在坑内各放2kg食盐和木炭,注满水,然后用土掩埋。最后用地阻仪测试,地阻若不能满足要求,应再增加钢柱体。

网友A:
软文,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