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温湿度智能检测仪,调试这块需不需要仿真器

楼主(2010-06-12):
最近在和同学做一个温湿度智能检测仪,第一次做
很多东西还不清楚, 之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都是用的开发板和仿真器。
但现在自己做的时候没有实验室环境,资金也不多,听说做这个可以不用仿真器,开发办什么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平,恐怕到时候很麻烦!
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虾求助了!
帮忙解答一下如下问题吧!
1.需不需要仿真器,如需要那种的比较适合我,如不需要怎么才能找到替代方案
2.怎样自己要做一个51仿真器,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本人菜鸟,所以越详细越好拉!
谢谢了

网友A:
去市场上买一个现成的温湿度控制仪。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了,软件可以通过编程器反复下载测试的。

楼主:
买现成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吧!:(

网友B:
做这个个人认为还是不需要的,其实用仿真软件完全可以替代的,比如proteus

网友C:
开发板只是将一些资源集中在一块板子上,如果你做项目,那就直接在你的
目标板上进行仿真,你应该用51比较多,如果你的软件功底还好的话,可以
考虑用STC的,比较接近AT的51,像那种不能仿真的单片机,你可以先把现
示部分调试通过,一些变量的读取等都可以通过显示的方式来调试,但是如果
是新手,最好用仿真器,根据你的型号来选用,21IC上不是有很多供应商吗,
中颖、华邦等等,那些单片机都是51内核的,只是各个资源不一样,你可以
去了解下。

网友D:
唉,几百块钱的仿真器都舍不得,还做啥产品啊?

网友E:
买个硬件 自己写程序, 得用仿真器!

除非向楼上有位说的 ,如果你软件牛  可以用S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