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单线收发

楼主(2010-06-12):
STR710f的uart0做单线收发,也就是在P0.8口上,我不知道如何配置“Note: This pin may be used for SINGLE wire UART (half duplex) if programmed as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The pin will be tri-stated except when UART transmission is in progress”,啥意思这段话?p0.8要配置什么状态才能发送出来数据?

网友A: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P.8配置为AF-Output功能时,该引脚可以用作单线式串口模式。除了在通讯时该引脚处于三态状态。
p0.8要配置为AF-Output状态就能发送出来数据了。